[解决] 在运算放大器AC仿真中 输入Vin的vsin电压源中的AC magnitude的值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3-07-18):
(图片)

网友:
怎么没人给解答一下,沙发革

网友:
AC Magnitude,指的是小信号的幅度,值可以随意给,用于ac仿真,看小信号增益用的,他不会因为电源电压而进入饱和;AC Amplitude,指的是信号的幅度,这个可以看瞬态看出,值太大的话,输出的最大值就是电源电压。

网友(2020-05-12):
就是交流小信号的幅度,一般设置成1V

网友A(2021-10-29):
Main Difference – Amplitude vs. Magnitude

Amplitude and magnitude are both terms used to describe properties of quantities. The main difference between amplitude and magnitude is that amplitude refers to the furthest values that a quantity can take from 0 whereas magnitude refers to the size of a quantity regardless of direction.
振幅和幅度都是用来描述量的性质的术语。Amplitude即振幅是指一个量偏离零的最远的值,而幅度magnitude是指一个量的大小,其与方向无关。
电信号仿真中应该怎么去理解AC magnitude这个参数呢,它和幅值Amplitude怎么区别的呢?
AC magnitude只用于AC simulation,电路已经在bias point 线性化了,所以AC magnitude 大小无所谓,增大或减小只会线性地增大或减小输出量,而gain不变。AC amplitude是用于transient simulation,其大小直接影响电路的工作。
AC magnitude 的值一般设置成1是为了归一化分析的方便,分母设置为单位数值,从而响应曲线上读出的绝对数值就是你所关心的增益了。

网友B(2021-12-23):
引用 网友A:
Main Difference – Amplitude vs. Magnitude

Amplitude and magnitude are both terms used to describe  ...

学到了C老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学到了C老师

网友(2023-07-10):
:lol:lol:lol: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