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encounter布局布线后形式验证的问题

楼主(2013-07-18):
我想在布局布线后导出网表和输入网表做形式验证,当形式验证时需要svf文件,我查阅了好些资料,encounter好像不能生成svf文件。请教:做形式验证是否必须需要svf文件?如果需要的话在encounter工具中怎样生成svf文件?求此赐教。谢谢啊。

网友:
DC 就会产生svf文件

网友:
回复 楼主:

    形式验证是在有dc出来的网表的时候,需要使用svf,svf由dc工具给出。
比如用rtl和dc_netlist,需要svf。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你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