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O关断后,IO与外部芯片的连接相当于悬空,对外部芯片是否有特殊要求

楼主(2013-07-18):
如题,低功耗设计时,要求芯片的IO也要关断,想问问,当IO关断后,与该IO连接的外部芯片的pad,就相当于悬空了,这种IO可关断的设计,对外部芯片是否有特殊要求?比如,要求外部芯片的input pad带弱下拉,或者,在PCB板上,用弱下拉电阻把外部芯片的IO下拉

网友:
我看了一个SMIC IO,真值表上面显示即使disable input and output,输出依然为0,而非不定态,是不是表明IO上面有这样电路保证无论什么时候都不会处于不定态。不过这个应该不同lib有不同情况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把input disable,IO还没断电,只是没有输入,输出是可以钳位的。问题是,如果把IO的power整个断掉,外面与该IO接的芯片,就是floatting的了,需不需要特殊处理?

网友:
power上面cut的话,对方input始终floating, 逻辑和漏电都可能有问题吧。我个人觉得是需要合理的配置顺序,或者就是pcb做处理了,
非经验之谈,看看有没有做过类似问题的人说说实际情况是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