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xl的时候layout和schematic数目无法对应

楼主(2013-07-18):
schematic中figer=2,m=1,但是经过xl做layout中的时候出现figer=2,m=2,figer=2,m=2的时候出现m=4,figer=2,请各位大虾帮我看看是为嘛

楼主:
如果figer=1,m=1,就没有问题,我想知道,是不是前端做schematic的时候不符合pdk的要求,但是有一个schematic中只有两个管子是出现上述问题,其他的都是正常的,而且前端把管子的属性设置的是都一样的,不知道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问题

网友:
把 原有的 刪除
再補新ㄉ看看

网友:
Virtuoso layout XL -----》Options----Layout XL-----Parameters-----
Schematic Parameter Names
parallel-connected factor     m M

看看设置是否一致?

网友:
使用layout Xl时电路symbol的cell name 与model name不一致 ,即symbol与pcell不在同一个库,怎么能让symb0l指向pcell所在库?skill怎么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