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ulink 中封装一个子系统后,如何更改port 的位置和显示顺序

楼主(2013-07-18):
我看了下,好像port 只能在左边或者右边(旋转一下就是上边或者下边),敢问各位大侠,如果能够实现一个在左边,一个在上边呢?

网友:
好像现在还做不到。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觉得设计matlab 中simulink连线啊,symbol之类的工程师,真的是一点美学追求都没有啊,既不好用,又不好看啊!

网友:
symbol通过plot可改,连线有时是不方便。还有,把下层电路做成symbol后,最好有能把symbol加密的功能,不知道密码的看不到下层的东西。我几年前就向Mathworks提过,但他们还没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