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UVM代码编译错误

楼主(2013-07-18):
刚接触UVM,跑了下例子的代码,用VCS编译时提示错误:Error-[SE] Syntax error
  Following verilog source has syntax error :
  "./src/my_agent.sv", 5: token is 'uvm_agent'
  class my_agent extends uvm_agent;

不知什么原因。哪位给解说下把,谢谢!

网友:
这句话如果你没打错字母的话,是没有错的,有的时候找错误不一定是从他提示的句子中找,可以找找上文是不是有出错的地方。

网友:
我觉得是你没有引用uvm的package

网友:
如果是vcs,确保 -ntb_opts uvm,且在top加上
import uvm_pkg::* ;
`include "uvm_macros.svh"

如此,error可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