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C积分器中运放的负载电容怎么算?

楼主(2013-07-18):
图所示是一个积分器,由两项非交叠时钟控制,分为采样阶段和积分阶段。
我想请教一下这两个相位下,运放的负载电容分别是多少?(不考虑其他的电容)
ps:我在一篇paper中看到,积分阶段负载电容为Ci和Cs串联(Ci*Cs)/(Ci+Cs),这个结论是怎么得到的?为什么运放的反相端不能看做虚地呢?谢谢大家哈。

楼主:
自己顶一下,请同胞们指点指点

网友:
我的理解是 单是图中这个电路是没有DC反馈的,自然不能看成虚地

网友:
和是否有dc反馈无关。在考虑反馈网络的负载效应时不能假定虚地,需要用最基本的电路原理推导。具体算法可以参考gray书中反馈部分计算负载效应的相关内容。

网友(2013-09-30):
我也想知道,哪位懂?

网友(2013-11-01):
运放的负端是高阻节点。近似负载的时候将其看成与运放输入端断开。那么负载其实就是两个电容的串接,所以得到的是你说的这个公式

网友(2018-07-21):
回复 楼主:

我的理解:运放输入虚地是基于运放大的环路增益的假设的,而输出节点负载电容,关注的是带外高频时,而此时运放增益已经小于1了,虚地假设自然不再适用了;

网友:
运放输入虚地是基于运放大的环路增益的假设

网友(2024-03-16):
我的理解是在闭环系统的带宽内,运放增益在大部分情况下已经被显著降低了,不满足虚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