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写个脚本 可以根据PT 报告 自动修hold time violation

楼主(2013-07-18):
大侠:   我想写一个脚本,能够自动把分析PT报告,把违例的路径抽取出来,并且根据其负slack的大小,自动插入buffer。但是我现在能力有限,不知道怎么样写?希望得到大家帮忙。谢谢

网友A:
solvnet上有现成的脚本。

网友:
功能不难实现,就是说的太笼统了,没有具体report报告,不好分析。

网友(2013-08-22):
就用DMSA吧,so easy。
如果想自己写脚本也可以,但是你需要到setup corner下面去check margin,也就是说不能为了修hold,把setup搞差了。这个功能不是一两个脚本就能解决的,需要一系列脚本配合使用。

网友B(2023-01-16):
dmsa 吧 ~~~ 最后wns、tns 不多的时候可以这么弄 ~~~

网友(2023-05-05):
引用 网友B:
dmsa 吧 ~~~ 最后wns、tns 不多的时候可以这么弄 ~~~

请问不多大概是多少呢?wns几十ps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solvnet上有现成的脚本。

请教一下,在哪儿阿,找了找没找到

网友:
请问不多大概是多少呢?wns几十ps么?
===
目测可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