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优先级的代码实现

楼主(2013-07-18):
各位前辈:
我现在在写一个合路输出的小模块,在这个模块的状态机中多路仲裁输出时会涉及到各路的优先级的问题,我想问是否可以直接使用if elseif else语句来实现?这样写生成的优先级树是否在综合时会被综合掉?如果不能实现的话原因何在?以及实现的方法?
请大家指点,谢谢!

网友:
轮转仲裁呀

网友:
可以的 不信你仿真试一下 对这个有了概念就很好弄了

网友:
就是这么做的

网友:
if else 这里可以实现优先级的,但级数不能太多,否则时序就上不去的。

网友:
你可以尝试一下不同的写法, 看看综合结果就知道了 试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楼上的你猪肉吃错了

网友:
if-else有优先级,case 可有可没有,看怎么实现。

网友:
用if else可以的,也可以试一下?表达式,类似下面这样的:
assign l = c0? r0 :
               c1? r1 :
               r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