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 LVS的port问题 急

楼主(2013-07-19):
怎么知道LVS中的Label应该用哪个Layer啊

楼主:
刚刚学习这个calirie的使用,就用了个Inverter做练习,谁知道这个都搞不定

网友:
只有一种原因,标志层没有用对!要查LVS文件中用于label的层是什么。

网友:
同意樓上的說法
還有一點
十字標  是否落在 目標上
ex M1_text 在 m1

网友:
從圖來看你ㄉ + 字標
並沒有放在目標上

网友:
一楼已经说明了。

网友(2020-08-08):
只有一种原因,标志层没有用对!要查LVS文件中用于label的层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