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有没有这种可能

楼主(2013-07-19):
从fpga的二进制文件(.bit)反向工程,得到源程序;

或者退一步说,转化成一个网表,让其他fpga工程进行调用?

网友:
这个真不知道

网友:
逆向是不可能的

网友:
那个bit文件,与MCU的bin文件是完全不同的,bit文件里面包含的是让FPGA芯片内部的哪些线连通,因为你不知FPGA内部各点的具体连接意义,所以无法倒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能xilinx原厂才知道

网友(2017-02-13):
如果你知道怎么弄,麻烦告诉我下,我也想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