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错误求解决方法

楼主(2013-07-19):
在做一个很小的模块的lvs时,总有一个单元提取不出来,并显示了如下错误

模块中其它的单元都可以提出来,并且该模块仅含有组合逻辑,只进行了简单的布局布线
求高手指点

楼主:
图挂了,补上

网友:
你所说的那个小模块的电源没接出来吧,属于最基本的lvs错误。好好检查一下版图吧。

网友:
版图上电源没接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回复 lvs通过了 但是source netlist中有一个实例 在layout netlist中没找到  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