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PR之后出现的ANTENNA违例如何处理

楼主(2013-07-19):
我用encounter进行布局布线之后,点击verify process antenna,运行完之后显示50000 nets processed:146 violations,请问有经验的大侠们,这些违例是什么意思?该如何处理?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么多违例,会不会是你少导入的antenna.lef?
如果违例数量不多,可以通过换层布线和加PN来修复,route的时候可以设置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遇到via层的天线违例咋办额。。

网友:
顶起,同大神来知道啊~

网友:
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的antenna 违例,学习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B:

    没遇到过,可以试试在via的前面或者后面metal层上,插个pn。

猜的。。。。。

网友:
是不是文件搞错了,怎么会有那么多错误

楼主:
我重新做了一次PR,antenna的违例变为1个,通过插入了几个Diode可以将天线效应消除掉!

网友:
回复 楼主:

    最后一个,咋怎啊?是什么原因最后一个搞不定?能交流下吗?

网友:
如果跳top metal跟insert diode沒效
可以試試在long net insert buffer減少線長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好,请问一个插入buffer有什么开关来控制,是用ECO的方法来插buffer吗,请指教,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是使用ICC , ICC有個insert buffer功能當然也可以直接透過ECO方式來加buffer

這方法是直接減少long net對gate area的ratio來解antenna
缺點是可能會因此增加一些timing delay

在fan out是1對1的情況下 , 要將此buffer擺在long net中間(讓long net被截兩段)
fan out是1對多的情況下 , buffer要加對port , 這就必須仔細看long net cell placement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嗯 谢谢 我各种试试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你的建议,受教了!

网友:
在剩的很少的情况下 可以通过插入buffer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