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encounter中special route线宽度控制

楼主(2013-07-19):
各位大神,问一下在关于encounter中进行special route时,VDD和VSS的线宽能设置吗?在哪里设置?

网友:
顶 我面试被问到这个问题了 也不会

网友:
在前面power/powre planing/Add  Rings / Stripes设置

楼主(2013-09-05):
回复 网友A:

    嗯,看到了,这个是修改电源环的宽度吧,我说的Route是指standard cell pins,即把标准单元的电源pad的pin和core电源环连接起来的线宽,有什么办法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试试Route/Special Route/Advanced 选项下Standarn Cell Pin 可以调整宽度,我也忘了,大概就在那儿。你找找那几个选项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