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cs编译uvm代码错误

楼主(2013-07-19):
错误提示如下:make[1]: Entering directory `/root/share/my_test/csrc'
make[1]: *** No rule to make target `../{UVM_HOME}/src/dpi/uvm_dpi.cc', needed by `uvm_dpi.o'.  Stop.
make[1]: Leaving directory `/root/share/my_test/csrc'
Make exited with status 2
CPU time: 9.244 seconds to compile + .076 seconds to elab + .012 seconds to link
make: *** [comp] 错误 2

不明白是什么原因,哪位给解说下,谢谢!

网友:
没有找到你的.cc文件啊,看看UVM_HOME变量的路径设置是否正确。如果还是不行,看看VCS的版本和UVM的版本是否兼容?VCS不能太旧了。

网友(2019-07-31):
老哥 你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