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关于FPGA配置文件的问题

楼主(2013-07-19):
最近遇到一个问题,如何定位设计中的某个寄存器在配置文件中的位置?比如设计一个加法器,是否可以通过修改配置文件中的某一个bit位来影响加法器的运算结果,如果可以,那么该如何找到这个对应的bit位,硬件电路的实现和配置文件之间有没有地址对应的信息,有没有先关的资料介绍这些。

网友:
如果是xilinx的可以参考对应FPGA的Configuration User Guide,里面讲了bitstream的基本构成。如果想精确知道哪个bit做什么,这个信息是不公开的,只能自己hack bitstream。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想再请教一下。我看有关资料中说,xilinx的FPGA配置文件中数据的最小配置单位是帧,那么帧地址信息也是不公开的吗?

网友:
做不到lz说的这些要求,不要在这个方向努力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帧地址在 Configuration User Guide 的 Configuration Details -> Fame Addressing 有解释。
btw, RapidSmith (http://rapidsmith.sourceforge.net/) 和 Torc (http://torc-isi.sourceforge.net/) 都有解读.bit文件的功能,但最低都到Frame级,没有再往下到bit级。
btw again, bitgen 的 -l 参数也能提供很多有关 .bit 文件的信息
我曾研究过LUT6的configuration bits,发现它们是分布于4个frame中,以一种奇怪的方式排列。个人觉得非routing相关的配置信息都可以自己hack出来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楼主的解答

网友:
可在图形界面指定

楼主(2013-08-31):
回复 网友C:

   请问如何在图形界面中指定,可不可以说的详细一点,最近这个问题一直没找到相关的解答,非常感谢!

网友:
好奇怪的需求

网友(2016-08-08):
回复 网友A:

你好,我也在弄这个,已经弄完了LUT6的bit,奇怪的排列顺序,还有sliceL的bit,苍天,现在在做switch box 布线的,简直要晕了,有没有好的建议啊~~~

网友:
感觉绕线信息是HACK不出来的

网友(2016-09-21):
最近也在研究

网友:
详细的信息是拿不到的,只能自己的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