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FT後Conformal LEC內出現的DFF unmapped怎麼解決?

楼主(2013-07-19):
各位俠士,
我DFT串完之後要跟原本的Netlist比LEC

可是DFT自己多產生出來的Flip-flop會出現unmapped的情況

請較一下這要怎麼處理?可以下什麼指令去bypass嗎?

网友:
回复 楼主:

    set_constant 0 test_se

楼主:
回复 网友A:

   版主你好,
 我已有設定PI constraint將dft訊號設成0 (function mode)

 可是那幾個flip-flop還是unmapped

 求解阿~感謝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看看那几个DFF是做什么用的?
是不是给test 功能用的?比如测试状态机之类的东西?

楼主:
回复 网友A:

   版主你好,
 那幾個DFF是因為我下test-point所產生出來的

 確實是給test用

 我下的type有observe和force01

 所以我該怎麼做呢?

 感謝

网友:
回复 楼主:

    只要最终能比过就不用管这几个,这几个应该被test_se给禁掉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版主你好,
 真是一語驚醒夢中人。

 因為我只有設定dft (mode)這個pin constraint。

 沒有設定 scan_enable這個pin constraint。

 果然scan_enable(test_enable)這個pin 設成0後就可以比對成功了

 謝謝版大。

 感謝

网友(2024-07-05):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dft mode的constraint pin是设置哪个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