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lock gating

楼主(2013-07-19):
请问clock gating的方法指的是什么??求教!!!

网友:
回复 楼主:

    貌似就是用使能控制去控制clk输出的方法,

网友:
控制信号+时钟信号=门控时钟信号,控制寄存器在不必要的时候不做翻转。

网友:
呵呵  这个刚刚学low power design 中讲过,  3楼正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