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nsert redundant vias

楼主(2013-07-19):
ICC里有一步是insert redundant vias,请问这一步具体是干嘛用的??什么是redundant vias??

网友:
好像是加double via,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在解释一下什么是double via么??

网友:
回复 网友B:

    就是插了double的过孔呀,有的时候是为了减少电阻,在电源线上,插满了via,有的时候是为了提高投片成品率,就多加个via,再另外一个via失效的时候,另外一个via还可以用,保证功能。

网友:
回复 网友B:

    打VIA的时候是有失败率的,在每一个via处打个双过孔就相当于加了一个双保险,只要这两个过孔至少有一个还能工作,那么电路就不会出现问题

网友:
楼上解释的很好

网友:
楼上的解析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