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R时的power planning问题

楼主(2013-07-19):
做power planning的时候,只加了power ring,我想请教一下stripes起什么作用?必须要加吗?请做过的给予指导!

网友(2013-10-17):
PG network中的strape和followpin是为了给std cell供电的

网友:
stripe 是要防止 IR drop and EM problem

网友:
power ring 與 follow pin 是必要的, 否則 core power pad 如何給內部logic, memory電.
Strap 主要for IR drop 降低, 但有時會與 EM 做 trad-off 考量. 看design 跑的頻率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