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搭建NXN的分布式电阻电容阵列的模型呢?

楼主(2013-07-19):
些传输函数太复杂了,比如10X10的话,就是100个传输函数。各位有比较简单的方法吗?

网友:
以电阻两端的电压与通过电阻的电流为变量列出方程组,然后用matlab解矩阵方程?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太复杂了额,对于较少的电阻电容阵列式可行的,加入有10x10的一个阵列,就有100个传输函数了,不太具有可操作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