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abview生成的exe程序打开能够直接运行

楼主(2013-07-19):
现在Labview程序打开后,都要弹出一个对话框,要选择板卡的型号,确认后才能程序执行。我想把这个对话框部弹出,程序打开后,直接运行,应该怎么设置。、
谢谢!!!

网友:
有框图程序吗?有可以,没有就麻烦一些了

楼主:
谢谢,您说的是前面板有控件的那个界面么,我有的,这个怎么设置呢,我用的是研华提供的模板套用的框架,如何弄呢,QQ:279880944,期待您的解答。

网友:
程序贴出来看看吧,不看程序不好弄额(⊙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