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请大家帮我看看这个DRC错误

楼主(2013-07-19):
错误描述如图所示,请问这个TTOPME什么层,另外还有个TOPME,但是试过之后问题不是TOPME层上。关键问题是这个TTOPME层不能显示,请问有人碰到过这种问题吗

网友:
ENC TVIA TOPME < 0.4
應該寫的很清楚了

TTOPME.13 只是個"名子"

网友:
topme 就是top metal。

比如你们设计5层金属的设计,最高的金属就是top metal ,必须用top metal 的规则,而不是metal5的drc。

网友:
topme is top metal
ttopme is thick top metal
两者的厚度不一样,设计规则也不一样。
你看不到这个层次,说明你加载的tf文件没有包含这个层;
你的DRC中看到了这个错误,说明你的DRC文件包含了这个层。
tf和drc rule对比一下看看,哪一个设置错了?
(有些DRC rule拿过来是要改的,比如用到了几层metal,最顶层是什么metal)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问题已经解决,你说的最接近,我的设计里面没用到TTOPME(thick top metal),所以在DRC的rule文件中需要将define TTOPME 注释掉,以前没注意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