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tandard cell fillers,有metal和没metal

楼主(2013-07-19):
请问在用ICC做insert standard cell fillers时,lab里说filler分两种,一种是有metal,一种是没metal,请问这两种分别用在什么地方??作用有什么不同??

网友:
回复 楼主:

    filler一般分带decap或者不带decap吧?带不带metal的不知道。求解,帮顶

网友:
有metal的是带decap,没metal的没有decap,只有衬底和阱连接,还有select层和nwell层。

网友:
主要是满足不同密度要求的吧

网友:
因为有源区,与金属都要满足他们的密度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