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基于D触发器的二分频器设计

楼主(2013-07-20):
大家好:
我最近在用HEMT器件设计二分频器,电路采用传统的主从D latch结构,每个D latch由两组diff pair 外加source follower的buffer构成。放在ADS里模拟单级latch后,发现没有latch的行为出现。不知道有没有哪位知道对于这种用模拟电路实现数字电路功能的设计,对器件的工作有什么具体的要求。

我的导师说要使得每个diff pair都有很高的gain才可以。我采用了D mode HEMT 作为active load, 结果gain不高,只有3左右。请问有没有神马好的boost gain的方法。有没有哪位对于使用bootstrapping的方法有心得?

欢迎各种关于此电路模拟的讨论。谢谢。

网友:
这种器件和普通器件在逻辑功能上有区别吗?如果没有,DFF的电路那里都有直接拿来用就行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首先,HEMT的逻辑结构不同于CMOS,其次,现在的问题是即使对照已有HEMT的电路进行连接,模拟结果也是没有latch。我是在设法提高diff pair的增益,同样是基于HEMT的diff pair,如何实现,请赐教。

网友:
能否上张图,看看具体是如何搭的D Latch,才好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网友:
增加宽长比,增加gm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但是load 是active load.宽度增加后load 的output impedance就小了。。。gain还是上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