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CL中有关regexp匹配表达式的一个小问题

楼主(2013-07-20):
我看到一本介绍TCL的资料中如此写道:
regexp 把匹配整个正规表达式的子字符串赋给第一个变量,匹配正规表达式的最左边的子表达式的子字符串赋给第二个变量,依次类推,例如:
% regexp { ([0-9]+) *([a-z]+)} " there is 100 apples" total num word
1
% puts " $total ,$num,$word"
100 apples ,100,apples
--------------
我的问题是,word为什么不是there呢?
我对文中依此类推的理解是,匹配正规表达式的第二个子表达式([a-z]+)的子字符串(我认为这里应该是there)将被赋给第三个变量word。不知道我的理解是否正确。求高手指导菜鸟.

网友:
个人感觉regexp 把匹配整个正规表达式的子字符串赋给第一个变量这句话有歧义,从答案来看的话,它的意思是把有多个字符的匹配结果中的第一个字符赋给第二个变量,第二个字符赋给第三个变量。。。等高手给出正确解释。。。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个应该没有歧义。

网友:
回复 楼主:

    word是there的话,num是啥?

楼主:
回复 网友B:

    num 当然是 100,这个没问题。为什么word不是there呢?难道默认是从字符串中的“100”开始匹配的吗?
    文中讲到把匹配整个表达式的子字符串赋给第一个变量total,这里是“100 apples" 没问题;把匹配最左边的子表达式的子字符串赋给第二个变量num,这里是“100”没问题;然后我对这个“依此类推”理解不是很清晰,我的理解是把匹配‘从左数第二个子表达式’的子字符串赋给第三个变量word,问题是,满足这个条件的子字符串该是哪个呢?如果从整个字符串开始位置找,应该是"there"吧?因为“there“完全满足匹配条件。但是如果从“100”之后开始找,那么就是文中所讲的“apples”。

楼主:
回复 网友A:
后面又跑了一个,结果就像你说的那样,文中讲得确实有歧义。

% regexp { ([a-z]+) *([0-9]+)} "there is 100 apples" total num word
1
%  puts "$total,$num,$word"
is 100,is,100

网友:
回复 楼主:

    { ([a-z]+) *([0-9]+)}

整体是一个正则表达式,意义为“一个word在先,后面一个num”。

    { ([0-9]+) *([a-z]+)}

则相反。

建议你看看这个里面的EXAMPLES:
http://www.tcl.tk/man/tcl8.6/TclCmd/regexp.htm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明白你的意思。你给的网址我也看了,跟我看到的资料没有区别。我只是觉得文中说明不够精确。

网友:
文中说:匹配正规表达式的最左边的子表达式,你可以理解为首先要匹配正则表达式,再匹配子表达式。
汉语理解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