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erl 习题答案 疑问

楼主(2013-07-20):
小骆驼这本书上面有个答案看不懂,感觉不对。。。

写一个程序,用户能输入1个字符串和一个数字(n)(不在同一行)。输出为,n行这个字符串,1次1行(提示,使
用“x”操作符)。例如,如果用户输入的是“fred”和“3”,则输出为:3 行,每一行均为fred。如果输入为“fred”和
“299792”,则输出为299792行,每一行均为fred。

print "Enter a string: ";
$str = <STDIN>;
print "Enter a number of times: ";
chomp($num = <STDIN>);
$result = $str x $num;
print "The result is:\n$result";

The result is: fred
fred
fred
搞不懂呀

网友:
print "Enter a string: ";
$str = <STDIN>;
chomp($str);  #加上这一行就ok了!如果没有这一行,你的每个fred都会带一个会换行,就像你之前看到的
print "Enter a number of times: ";
chomp($num = <STDIN>);
$result = $str x $num;
print "The result is:\n$result";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试了一下,你的代码满足的你的要求啊,刚好带上回车,自动换行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你说的对,我也试过了,答案是对的。是我理解错了。。。

网友:
字符串的时候没有用chomp,所以换行符也会重复,答案没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