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如何用HDL实现2.5分频,且占空比是50%呢?

楼主(2013-07-20):
如题如题!!

网友:
先4倍频,再10分频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是一种办法,

网友:
怎样用HDL描述呢?

网友:
占空比是PR实现的

网友:
数字做4倍频还是有点难度的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调用dcm的vhdl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此话怎讲?PR不是只会影响skew啊

网友:
你要表达是的奇数分频还是小数分频啊?

楼主:
回复 网友D:

   2.5分频,且50%占空比

楼主:
回复 网友E:

   使用上下沿,可以做到50%占空比吗?

楼主:
回复 网友E:

   能给说一下怎么做吗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也觉得这个问题不好弄,所以才来看看大家的建议喽...

网友:
如果你只拿来只是做仿真的话, 就用时钟上下沿计数器来做,如果需要综合的话, 那就去看看小数分频怎么做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使用两根wire 来复制clock,通过约束使两根wire 延迟相差四分之一个clock,然后异或一下可以产生一个4倍频。

网友:
我也正要学习这一块,谁有比较专业的资料呢

网友:
   整数倍频不难,X.5倍也不难,难的是后者的占空比为50%

先4倍频,再10分频
引用 网友A:

这是模电操作吧!求详细,此问题严重关注中

回复  jery_cn

    使用两根wire 来复制clock,通过约束使两根wire 延迟相差四分之一个clock,然后异或 ...
引用 网友F:

   LZ,这个应该能在硬件层面实现2.5分频,但是输出必须按照上面前辈所说的适当处理下,可以得到你想要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