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smic13mmrf中的mmrf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3-07-20):
这里的rf是射频的意思吗?那mm是什么意思呢?
今天看到一个AD和一个PLL的databook,发现它们都用的是smic13mmrf 1p6m CMOS的工艺,感觉很奇怪,PLL怎么能和AD用同一种工艺呢?PLL不是应该用专门的射频工艺吗?

网友:
mm mix mode
rf radio frequency

网友:
用什么工艺要看你频率,跟模块无关

楼主:
mix mode radio frequency是不是意味着这种工艺可应用的频率范围很广,从普通几十M到几个G的射频都可以呢?

楼主:
用什么工艺要看你频率,跟模块无关
引用 网友A:

   AD的频率是100M,PLL的好像是2.5G,这样频率的两种模块都可以用simc13mmrf CMOS这一种工艺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当然可以了,既然都在一块die上搅基

网友(2014-07-15):
RF is short for radio frequenc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