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如何制定数字系统的验证方案?

楼主(2013-07-20):
请各位大牛指教!

网友:
这个问题太大了!不好回复啊!
anyway,我想,验证方案应该围绕覆盖率展开

网友(2013-09-14):
抛砖,
可包含下面几个方面:
-----------------------------------------
验证目标(也就是设计)简述
验证环境结构和原理 //这是重点
功能点(来自标准或设计方案)和测试方法描述 //这是重点
激励编写方法
覆盖率目标
人员分工
时间计划

网友(2013-10-25):
这个比较highleve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