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下ISSCC和JSSC的paper中的芯片布局图是怎么画的?

楼主(2013-07-21):
我以前主要做FPGA的逻辑设计。这次因为项目需要,要做ASIC的flow,所以在ASIC设计尤其是后端还是新手,请大家不吝赐教。

现在在做一个项目,在用Design compiler做前端综合,用SoC encounter做后端。项目偏重research,所以并不需要真正的流片。现在需要做完P&R之后,得到芯片的布局图(chip micrograph, die figure, 或者phantom view)。就像下面这些图片中画的那样(这些图片均出自JSSC)。请问一下,这些图是怎样画出来的。用Encounter做的话,需要完成哪些步骤,然后能得到下面的图。谢谢大家!

网友:
回复 楼主:

    看起来像是实物的显微镜图。跟EDA软件里看到的是不太一样。

完成流片才能看得这么真切:)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版主答疑。
那估计我只能先使用P&R之后的layout图了。暂时还没有流片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