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在cadenceIC中使用Pcell

楼主(2013-07-21):
如何在cadenceIC中使用Pcell.只安i 后放置的都只是一个view,是不是还要自己在画版图?

网友:
按你的意思也就那样了

楼主:
回复 2# pebay888 哦哦~刚放了真的就那样啊,不过现在还不会做Pcell,软件的calibre有问题做不了LVS DRC啊,奔溃啊~~

网友:
现在的6.1有自动画版图的作用

网友:
现在的工具可以自动由电路图生成版图

网友:
那样的版图还不太好,尤其是模拟,需要好好调整一下,对数字还是有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