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DR电路问题

楼主(2013-07-21):
自己做的FPGA的板子,调试DDR电路发现读出的数据发生了线或的现象,请指教呀

楼主:
读出的数据是前一个时钟的数据与后一个时钟数据或逻辑,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时钟和数据线不匹配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什么解决办法不?

网友:
线或现象是什么样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在FPGA那一端加IOdelay,手动调试,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是什么原理呢?时钟和数据线不匹配为什么就会出现或的现象呢?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FPGA是V2的,不支持IODELAY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软核嘛?如果是软核,手动布线把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画的PCB板,调试的是DDR硬件电路 ,还有没有其他的解决办法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是那个手动布线,是FPGA内部手动布线,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猜测是时序出问题了,呵呵,欢迎讨论啊,说出你的看法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现在在证明是否写进去的数据是正确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怀疑是写进去的数有问题,FLASH容易出这种线或问题,FLASH如果不先擦除就写 读出来的数就会是线或的,不知道他的板子及程序和FLASH有没有关系

楼主:
回复 网友A:

    当把时钟频率降下来后 就可以正确读出数据了,这是哪儿的原因呢? 电路干扰?

网友:
Do you do SI simulation based PCB? l advised you can do it at firstly to avoid signal arcoss disturbing. It is only a personal advi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