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关于延时程序

楼主(2013-07-21):
给1个复位信号后,在处理器启动过程,把他屏蔽,然后再按照喂狗的情况给复位,谢谢

网友:
看不懂楼主写的代码

网友:
楼主那代码写的给modelsim仿真还是可以的。上板肯定不行的。
让我觉得怪异的是,为啥不直接截屏呢?还拍下来?难道在保密企业?

网友:
这个不可综合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