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CIE 例程学习求助

楼主(2013-07-21):
最近在学习PCIE,用core generator生成ip核后,ip核目录下的,有个implement文件夹,按照官方的说法,运行implement.bat可以直接生成routed.bit,用于开发板下载,但是我一运行闪一下就过去了,只产生了一个空的result文件夹。
    此外,仿真的时候,如果运行simulation文件夹的simulate_mti.do时,在modelsim里面也会报错。。。。错误如下:
# ** Error: can't read "env(XILINX)": no such variable
    在别的电脑上就能用,无语死了。我觉得我是电脑操作系统的环境有些地方没配置好。但弄了很长时间实在想不出为什么。
    求高人指教啊!!!应该是个环境设置的问题吧。。。

网友(2013-09-15):
在dos窗口下运行下implement.bat,看具体报什么错。
要设下XILNX环境变量:我的电脑-》高级-》环境变量

网友(2013-10-27):
可能是你的软件设置的问题与xilinx设置的不一致,需要在dos窗口里面运行,具体看报的什么错误,

网友(2013-12-20):
需要设置xilinx的安装路径到环境变量

网友(2015-08-28):
添加系统变量

网友(2015-10-27):
你找到原因了吗?我也遇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