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ERC问题和lvs设置

楼主(2013-07-22):
如图,在跑lvs的时候把lvs中关于ERC的设置设成“all”则只出3个错,而设成“count”则多出了100多个错,错误是 ERC PATHCHK  !POWER && !GROUND
Max. vertices in output polygons 选项表示输出的一个 Polygon 图形允许的最大顶点数目,想请教各位这个设置为什么引起错误的变化?顶点数变化会造成什么影响?

楼主:
网上找都是设成默认值。。。
想知道这个值是怎么定的。为什么定点数目会和ERC错误扯上关系?

网友:
NO PATH TO !POWER && !GROU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