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odelsim后仿真SDF问题

楼主(2013-07-22):
DC生成的SDF文件,版本1.7用modelsim进行后仿真时,编译SDF文件出现
error: near:"#" ,expecting :"("
error: failed to parse sdf file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网友:
大概是你手編時打錯了,一般不需要手編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有啊,直接用的DC中拿到的SDF文件,用的是write_sdc 命令生成的

网友:
正在学习中。。。。同进步!

网友(2013-12-08):
sdf文件,modelsim直接用,不用编译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