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区别systemverilog和verilog的区别

楼主(2013-07-22):
如果在面试中被问到:systemverilog相对于verilog,有什么特点?应该怎么回答。

网友:
SV:面向对象,有类的概念,可以继承;
    可以把接口模块化,使用的时候可以例化;
    verilog能做的事,SV都能做!

网友:
有点业余了~

网友(2013-09-14):
狭义上讲,v是sv的子集,sv对验证增强很多。
广义上讲,按照新的IEEE标准,sv就是新一代的v, v就是s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