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请问怎么把ADS中生成的S参数文件导入到cadence中

楼主(2013-07-22):
请问怎么把ADS中生成的S参数文件导入到cadence中

网友:
也想要知道

网友(2015-04-29):
回复 1# sxy935269584 请问一下,你现在会不会导入了,可以指导一下么,我是刚接触,还忘多多指教了,谢谢你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一下,你现在会不会导入了,可以指导一下么,我是刚接触,还忘多多指教了,谢谢你了。

网友(2015-06-26):
先在ADS中将数据导成s2p文件,然后再把s2p文件放入到cadence中。在cadence中调用n2p的 port,在port里面写入s2p所在的路径,即可使用。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2015-10-20):
请问用linecalc设计微带线时,里面的衬底参数怎么填,我的微带线集成在芯片里面,TSMC.18工艺

网友(2015-11-23):
回复 网友B:

大侠,求指导:1)对于差分电感(含有center tap),从ADS导出的sNp file是S3P吗?
2)在Cadence中analogLib中调用Nport,从而添加1)中的sparameter file,
此时会得到一个3port(3对pin脚),依次为p1/m1, p2/m2, p3/m3
如要测其L值,以及Q值,等效阻抗R值,port端该如何设置?
多谢多谢!

网友:
不知道哦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觉得这个其实在Cadence中port设置跟在ADS中Port设置一致的。比如说你在Momentum仿真中Port怎么设,就照着在cadence 中同样设置就好了。参考的地的话就直接接地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明白了,多谢!

网友D:
ADS中将数据导成s2p文件,然后再把s2p文件放入到cadence

网友(2020-09-28):
引用 网友D:
ADS中将数据导成s2p文件,然后再把s2p文件放入到cadence

您好,我在ADS中保存了三极管的S参数,导出成S2P文件,然后我在cadence的n2p元件 路径中添加了s2p文件中还是出现:there were errors,no netlist was produced 这种提示,请问是哪儿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