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AR ADC 仿真问题

楼主(2013-07-22):
准备做一个SAR ADC,想请教一下SAR ADC的标准验证流程是怎样的,如何做仿真。
如 INL和DNL在virtuoso里如何仿真出来呢?
我现在只用了最笨的方法,即给一个斜坡电压,看看是不是所有的数字值都能够打出来。
不知道怎么样来仿真SAR ADC就能够认为做的很好了?

谢谢!

网友:
怎么就没人帮答呢,我也想知道有没有更好的方法
我看了一下cadence给的veriloga示例,就是给个斜波,打很多点(比如12bit,就打N*2^12个点),求两个量化间隔间的点数,反推DNL,INL。这个方法太慢了,12位的得跑几万个点,非常费时间。有无更好的方法?
还有输入正弦波,fft求snr,如何反推ENOB,直接snr/6.02吗?

网友:
FFT 看AC
INL/DNL 看DC

网友:
回复 网友A:

    ADC的INL和DNL好像只能通过这种方法来仿真,精确点的话,仿真时间确实很长

楼主:
回复 网友A:

ENOB应该是用SNR-1.76再除以6.02计算,直接仿真可能出不来吧。
12bit打出的点N*2^12,这个N是多少呢?再有就是如果给斜坡电压,其实电压值和结束电压值该如何选取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能否稍微具体讲一下,如何通过DC看INL和DNL?

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veriloga的实例在哪有?能分享一下吗?
谢谢!

网友:
N就看你测多精确了,如果你想测到0.1bit,那N就是10,这样的话仿真很慢。
斜坡电压当然要完全覆盖你的量程。其实量程两端测得不精确没多大关系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如何打印出来这些点呢,我之前通过图形然后用计算器打出来的,方法不太好。有什么简便的方法吗?

谢谢!

网友:
cadence 安装包里有个库 ahdLib,里面有计算INL DNL的veriloga脚本,你看看,稍微改改应该就能用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多谢多谢!

网友(2017-12-08):
SAR ADC 仿真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