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求教,两种表达方式,综合出来的资源消耗有无区别?

楼主(2013-07-22):
求教,两种表达方式,综合出来的资源消耗有无区别?

1) a = b*3

2) a = b + (b<<1)

楼主:
再加一个,
3) a = b+b+b;

网友:
自己试一下不就晓得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怎么试呢? 请教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用综合工具综合一下看结果呗。。。。。

网友:
这个还真没这样做过, 你可以试一下, 还希望楼主把实验结果公布一下

网友:
a = b*3

这个应该比较费资源

网友:
应该是一样的,一端固定时,应会优先调用加法与移位操作,减少乘法器的使用。

LZ试验下先,再拿个复杂点的例子看看,注意a, b的位宽数定义。

网友:
我用quartus13.0分别时了一下,综合出来结果是一样的。。。。先移位,然后相加

网友:
和综合工具有关~~

网友:
说不定综合工具已经进行优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