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aker abstract提取lef,IP内部net的金属线连接提取不出来

楼主(2013-07-22):
laker abstract提取lef,IP内部net的金属线连接提取不出来,只有IP的端口能够提出来,是什么原因呢?小女子不胜感激。

网友:
laker abstract 只能提取TOP cell的metal ,在内部cell中的提取不到。是不是因为这个?

网友:
能先打撒level吗?

网友:
因为算法里面定义只抽取打上了TEXT的METAL层一起作为PORT,一个IP在外部调用时是需要看到出PORT就可以了,不会给你看见内部结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

楼主:
回复 网友B:

   即使cell打散了也提取不出来。

网友:
那pin的label层次对吗

网友:
只能看到POR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