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占空比不同的时钟产生电路

楼主(2013-07-22):
怎么把周期为5us的占空比为1:1的矩形时钟信号通过一系列门电路变成周期为55us的占空比为1:10的矩形时钟信号?求大神指教!!!

网友:
计数器数1个5us周期翻转一次之后再数10个周期翻转一次,两种数法状态交替就ok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是数字程序的问题,我是学模拟的,有没有实际的综合出来的门电路图呢分享一下

网友:
楼主还是费点时间,学习一下简单的分频和译码电路,太多地方用到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用触发器搭计数器就可以了,我看一共就6个触发器,几个逻辑门就够了,以后手搭的地方有的是,总是要会的

网友:
这个还是自己学习学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