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出现的怪现象,求解答

楼主(2013-07-22):
最近一块片子回来发现有这么个问题,工艺是高压工艺,管子VDS为45V,VGS为18V,测出来所有的片子LDO的电源在大约23V以下都工作正常,当超过23V但小于25V的时候LDO的输出就突然变为0了,电流没有特别变化,当继续升高到大约25V以上时候LDO输出突然变为9V以上的高压(设计值是3.3)这时电流比较大了。所有测试情况都是空载。而且当下电之后,再测试还是和之前一样,说明片子也没坏。
另外电源从0-45V的时候,bandgap全部工作正常。
LDO的montecarlo后仿仿得很彻底了,各种情况都仿真过没问题,另外所有节点的电压也都确认过不会超过工艺限制,那么这是由什么造成的?(PCB和焊接比较糙,但是其他模拟数字功能都正确)

网友:
做高压工艺,器件选用一定要小心,有时候仿真是看不出问题的,特别是设计采用低压器件,仿真加高压,有时候还是能通过的。
要在高压走过的所有路径上检查

网友:
器件选型 很重要

网友:
既然是空载,9V加在分压电阻上会有个增加的电流,LDO超过25V之后增加的电流比起这个电流大很多吗?

觉得有可能是电压超过25V之后,有个器件(或者寄生器件)会从EA往地漏电流,这样环路的增益会大幅下降,加上镜像电流的不匹配,运放的offset变得很大,所以输出到了9V。。。如果EA是PMOS电流镜,往地漏电流EA功耗不会增加,反之会增大。

可以考虑尝试9V的时候从LDO负载一个小电流,看输出电压是往下直掉,或者还是能保持一定的负载能力,来判断环路是否仍处在反馈状态。。。

又或者电流源的问题,看来在关键地方加些小的TEST PAD是比较必要的,方便去做FIB

网友:
应该是寄生漏电,请问下是否有deep-nwell,p-iso,未接最高最低电平,或者悬浮?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确实要注意,不过这个LDO里面都用的是高压器件,并且也检查过各种情况下各个节点的电压都没超过允许值,所以就想不明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
既然是空载,9V加在分压电阻上会有个增加的电流,LDO超过25V之后增加的电流比起这个电流大很多吗?
是大了很多,原来是uA,加大变成mA级
觉得有可能是电压超过25V之后,有个器件(或者寄生器件)会从EA往地漏电流,这样环路的增益会大幅下降,加上镜像电流的不匹配,运放的offset变得很大,所以输出到了9V。。。如果EA是PMOS电流镜,往地漏电流EA功耗不会增加,反之会增大。
也觉得是这个原因,但是不太理解为何会先掉电后上升,后面关于功耗的变化不太理解,能否详解?我有传电路上去,请看一下
可以考虑尝试9V的时候从LDO负载一个小电流,看输出电压是往下直掉,或者还是能保持一定的负载能力,来判断环路是否仍处在反馈状态。。。
好主意,试了一下拉几个mA的电流好像没变化,但是电源变化时候LDO输出也跟着变,那估计反馈已经没用了
又或者电流源的问题,看来在关键地方加些小的TEST PAD是比较必要的,方便去做FIB电流
唉,是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还是上图直接,就这两个器件上面是n,下面是p

网友:
寄生漏电 也是可能的,看此时总的功耗有什么变化!
漏电电流应该可以仿真的出来

网友:
仔细检查版图,保证有源区不能横跨高压金属线,避免高压场开启。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谢谢,我检测一下后仿结果的电流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提醒我了,DRC这个规则要肉眼检查,当时没检查

网友:
25V后这个漏电流本来就受VIN影响,所以VIN变化输出电压也变化

能负载电流,说明环路还是存在一定的反馈,如果内部是完全切换了的话,输出电压就是0V或者VIN了。

想问下EA的输出与VIN之间有加zener来限制PMOS的VGS吗?

还有PMOS输入对管的背栅是接VIN的,当VIN很高时候,能承受20V以上的的背栅-源极电压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想问下EA的输出与VIN之间有加zener来限制PMOS的VGS吗?
没有,没有这个期间,请问用什么器件代替比较好

还有PMOS输入对管的背栅是接VIN的,当VIN很高时候,能承受20V以上的的背栅-源极电压吗?
您说的这个确实是个大问题,不能承受,那么假设BS这个结因为超出限制而反向导通了的话,会发生什么情况呢

网友:
想问下EA的输出与VIN之间有加zener来限制PMOS的VGS吗?
没有,没有这个期间,请问用什么器件代替比较好

这个可以用多个diode连接mos串联。

还有PMOS输入对管的背栅是接VIN的,当VIN很高时候,能承受20V以上的的背栅-源极电压吗?
您说的这个确实是个大问题,不能承受,那么假设BS这个结因为超出限制而反向导通了的话,会发生什么情况呢
这个我就无语了,既然BS不能耐高压你不用个pre ldo降压,就敢直接做,你设计电路完全是建立在仿真基础上的啊。没有结合工艺和分析。

网友:
说白了,对电路没有思考。光仿真调管子了。

网友:
请问用什么器件代替比较好

看见人家的一个做法就是功率PMOS和follower的栅极都加一个到VDD的zener,这样可以提供一定保护,让VGS不超过6V

假设BS这个结因为超出限制而反向导通了的话,会发生什么情况呢

这样的话可以看做PMOS输入管的背栅和源极短接,然后直接和VIN相连,这样这个输入对管就没有PMOS电流镜的电流限制了,因为VREF是固定的电压,VIN输入电压越高,输入对管的VGS和偏置电流变大。
输入PMOS对管进入线性区,漏极电压变得很高,NMOS共栅对管截止,并且源-衬结反向击穿了,形成了从VIN到地的电流通道。

网友:
说明工艺不成熟,耐压可能有问题

网友:
1)不知道你是不是用的csmc 40v工艺,其中pmos有20v和40v两种,是否误用了20v的。无论如何,有必要向工艺厂再次确认
2)因为bandgap正常,运用对比法排除相同结构的怀疑
3)你不是搞RF的吗?现在怎么客串起高压LDO了?

网友:
这个是正解,一般高压管可以承受的Vbs电压要比vds低很多,这个管子的vbs承受电压应该是18V吧,18V+VREF,差不多也就20多点,正好符合你看到的现象,23V以上开始不work,具体有什么behavior最好还是和foundry联系一下,或者问一下process engineer,他们应该更清楚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个可以用多个diode连接mos串联。
既然是要用zener的场合,用mos显然不合适的吧

这个我就无语了,既然BS不能耐高压你不用个pre ldo降压,就敢直接做,你设计电路完全是建立在仿真基础上的啊。没有结合工艺和分析。
这个到不是,本身这个LDO就是用高压管做的,其他模块包括这个模块当初都仔细分析过,只是BS这点不知怎么漏掉了,另外BS结的二极管后仿的时候没有提出来,前仿模型里面也没有,如果有这个模型,仿真也不会没看出来,这个估计是工艺厂的问题了。找到这个diode的类型之后手动加上就能仿出类似错误的情况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个嘛。。。怎么说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看见人家的一个做法就是功率PMOS和follower的栅极都加一个到VDD的zener,这样可以提供一定保护,让VGS不超过6V

        没有zener管的工艺怎么办呢

这样的话可以看做PMOS输入管的背栅和源极短接,然后直接和VIN相连,这样这个输入对管就没有PMOS电流镜的电流限制了,因为VREF是固定的电压,VIN输入电压越高,输入对管的VGS和偏置电流变大。
输入PMOS对管进入线性区,漏极电压变得很高,NMOS共栅对管截止,并且源-衬结反向击穿了,形成了从VIN到地的电流通道。

嗯,太对了,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E:

    很成熟的工艺,价格也不菲,但确实也有些缺陷,自己设计也有些问题。耐压不够倒是不可能

楼主:
回复 网友F:

    谢谢!
    1)不是csmc
    2)说的是,已经在对比看了
    3)这个是我们产品的一个模块,别人做的

楼主:
回复 网友G:

    谢谢,确实是这个问题,我查了这个是heavily doped deep nwell 到p+ diffusion的一个二极管,反向只有7V最高,所以肯定有问题了,但是比较奇怪这个mos里面没有这个二极管的模型,后仿也没提出来,warning都没报,怀疑是工艺厂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H:

    你有zener可以用就用,但是你要没有呢?难道去增加成本增加mask。diode的mos放电能力是比zener差,但是方法没问题的。

网友:
回复 网友H:

    器件各个结耐压看一眼model就都有了,而且是高压器件,一般都要看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zener不是要靠反向击穿来稳压吗,mos的这个结不击穿相当于没有,击穿的话还能恢复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是是。。。我后来看了一下那个数值一不小心就看串行了,只能说不小心把

网友:
回复 网友H:

   mos 做diode连接,非做diode用。没听过钳位?这种是有源应用额

网友:
回复 网友C:

   可能我表述有误

网友:
去fab做一个light emission,如果是Vbs击穿的问题。击穿的几个点会很亮。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好的,又是一笔钱。。。

网友:
没有zener管的工艺怎么办呢

参考TI 的一个VIN 40V、VOUT 9.5V的regulator,功率NMOS管的VG到地电压和VGS都要限压,貌似用高压bipolar可以实现,仅供参考

楼主:
回复 网友B:

    学习了,不过这样直接把电路拿出来没关系吗。。。

网友:
关键是看清钳位的本质,不要照葫芦画瓢

网友:
没关系的^_^

关键是看清钳位的本质,不要照葫芦画瓢

就是利用反向结的击穿电压啊,正向MOS(diode连接)串联的话,不会完全截止的吧,处在亚阈区可能有几十nA以上的漏电流。

楼主:
回复 网友B:

    仔细看了下有些疑问,我觉得有钳位功能的应该是反偏的zener管,正偏的bipolar的PN结,效果肯定是前者好。
    MOS是压控,恐怕不能钳位。
    图中的是用反偏的bipolar结吗?这个结压能有多准?breakdown之后还能恢复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上次你说的表达有误有没有新的订正呢?MOS如何钳位呢?

网友:
是的,bipolar的BE结反向击穿。
格雷书上1.3.4说的,BE结可做zener来使用

至于击穿电压的精度,我想这个电压主要由pn结两边的浓度决定,bipolar工艺会尽量把BE结的浓度做精准。

或者可以看下有zener的工艺文档,与NPN的mask对比下,这样对精度有个大概的概念。

见过的高压电路不多,只在一个芯片图片里面看到两个regulator都是这样的保护结构,只能说参考了。

网友:
回复 网友H:

    我说的有误是你理解上的,diode mos 是指diode连接的mos。谁知道你连这个都不知道。

网友:
回复 网友B:

    钳位,您知道zener钳位的本质么?利用钳位的本质,而不是利用表象。

网友:
也没必要让我解释本质,依葫芦画瓢是不会出错的。祝各位用好zener。

网友:
我先对我说话的方式和语气道个歉,毕竟不想应为这个而在论坛上吵起来。
对于我说的diode mos钳位是没问题的。当然你有zener可用,工艺支持,很好,zener钳位很好,除了漏电和寄生电容。diode mos 钳位不是利用mos管中的pn结去钳位,是用mos饱和导通钳位,所谓active clamp 。这种钳位也很有效。
我对math123 ,kwankwaner 说话的语气不好,我道歉。但我年青气盛,我很想说句:“很多工作年限长点的工程师,对很多问题根本没看透,就凭比新人多的经验,去解决问题。但实际上,透过本质,可以有很多解决方法。我认为这个帖子就是这么一个例子。

楼主:
回复 网友B:

    看书好仔细!我看了下几个工艺的文档,BE的breakdown电压确实都在6-8之间。看来是可以用的,谢谢。不过有的提到热击穿的问题,要和工艺厂确认再用,TI用自己的估计已经流片验证好多次了,所以没问题。
    有些工艺只有垂直PNP的可能也不能用这个方法了

    不过引用的那段里面的结论有些混乱,我去看看英文版怎么说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主要是你说的方式IV曲线不够陡,所以我认为没有钳位功能,你都没看回帖
    另外你说的active clamp,好像不是diode mos吧

网友:
其实很多击穿效应都可能被用于过压保护电路。MOS管的寄生BJT是本来就有的。就看如何能用得好了。

工程上,往往是说“可以”容易,说“不能”很难,过去很多“不可能”现在却变得司空见惯了。。。

网友:
回复 网友H:

    IV够不够陡取决于两个:1是将节点电压拉大的IV特性,这个钳位的IV特性要陡于将节点电压拉大的IV特性,否则zener也是扯淡。想你这种,需要你分析出现节点压差增大的情况。
2是diode 连接的mos IV可调,可仿真,zener完全取决于版图和工艺。他的特性怎样,你不知道,只能估计。

  有源钳位这个概念是一类特性的概括,diode 连接的mos 完全符合这个特性,就是试用这个概念。不要以为soc里面的esd 用有缘钳位,而哪里的结构跟这个不同就狭隘的认为只有那一样的条件是有缘钳位。
active clamp:是钳位器件工作在有源区,并在特定条件下具有钳位功能。这个active clamp可以是电路可以是器件。

网友:
回复 网友H:

    回帖我都看了,你们谈的是zener,我没意见;我谈的是diode 连接mos,的可行方案,你在没有实验数据来验证该方案是否可用于你的电路的情况下完全否定,我才回复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的1我看不太懂,关于2,zener没有model吗,好像很多都有吧,一样可以仿真。
    我开始就觉得不行,但也是仿过之后才回复你的,不是无凭无据
    你看看图就知道了吧

网友:
就是基本机构

网友:
回复 网友H:

    我补充下,我说的不能仿真的是bjt管代替实现zener。

网友:
回复 网友H:

    还是没依据,因为你根本没有分析出来节点电压被拉开的原因,并给出拉开节点电压的IV特性。

网友:
我上面说的是要你根据你哪个电路的应用环境具体分析的,你的节点电压也可能不会拉开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是不太懂什么叫“节点电压被拉开”,哪个节点?拉开是什么意思?

楼主:
回复 网友I:

    能否举个例子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那你的意思是他说的用bjt代替的方法不可行?

网友:
回复 网友H:

    当然可行

网友:
回复 网友H:

就是你要保护的两个节点间的电压

楼主:
回复 网友C:

    mos没法稳住

网友:
回复 网友H:

   在告诉你一遍,mos没问题。你慢慢研究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无凭无据,不是做研究的态度

网友(2013-12-21):
回复 网友C:

    MOS可以,BJT也可以,但是有风险。我原来也想这么做,但是因为不知道会不会有不可恢复性击穿的可能,也不知道击穿后电流多大会不会造成过热,工艺均匀性更无从考虑,所以在自己做几个批次的PCM之前,不敢用。其实这种事情最好先和CE沟通下,如果fab已经有数据,不妨一试。

网友:
回复 网友J:

   我的都是硅上验证过的结果。

网友:
回复 网友C:

    搞这个前期资本投入有点大,而且要比较长远的规划,项目时间要求紧,就没来搞。以后也会做下验证,能透露下你验证过的都是哪家的哪些工艺么?以后可以参考。多谢!

网友:
某些bjt 可能被打开了

网友:
今天正在测试刚到的一批wafer,其中的LDO模块也出现了楼主的问题。但并不是全部,只能作为fail器件处理了。如果早点看到这篇帖子就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J:

    你那个还好啊,我们这个高压就不工作,线接错了

网友:
回复 网友H:

    老兄,最终查明的原因是线接错了?前面的所有讨论都没有击中目标?

楼主:
回复 网友F:

    不,就是背栅接高压导致的BS电压过高反向diode导通造成的,所以说是接错了,math123兄指出了这一点,后面仿真和改版再测试都证明了这一点

网友:
回复 网友H:

    呵呵,查明原因就好,再整一批就行了,研发成本均分下来应该还算acceptable。
    我的失效原因和帖子里讨论的可能不太一样,因为先做了Pre-Regulator,估计问题出在这里头。

网友:
回复 网友F:

    有些讨论虽然没有命中目标但是还是很有意义的,比如某人上的TI的电路就让我受益匪浅。

网友:
这很像Xfab的工艺啊,呵呵。太熟悉了

楼主:
回复 网友K:

    啧啧

网友:
这个不是直接在硅上做,为什么还有器件选性问题?

网友(2017-12-11):
很多工艺的二极管都不能正偏的因为电流太大,稍不留意就和周围的地方组成pnp或者npn了

网友:
精彩的讨论

网友:
所有节点的电压也都确认过不会超过工艺限制

网友:
认识几位高压LDO 高手,mark一下

网友(2018-02-04):
做高压工艺,器件选用一定要小心,有时候仿真是看不出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