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环路稳定性

楼主(2013-07-22):
LDO环路稳定性,stb仿真,但是在400kHz左右相位会出现一个尖峰,相位裕度出现直线变化,并且由BC段现象判断是一个RHP极点的性质,但是RHP极点是不稳定的,也没有见过产生机制,所以恳请有经验的大牛解释下这种现象出现的原因

网友:
接近单位增益的地方有个补偿点,补偿的太过了

网友:
phase出现直线变化很奇怪,你确定你的仿真精度足够?

网友:
是不是采用的米勒补偿?那个点貌似一个复极点

楼主:
回复 网友A:

    已经试过,跟仿真精度无关,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米勒补偿,但是共轭极点表现在相频上应该是这样吗?不对吧

网友:
回复 网友C:

   共轭极点的表现是什么样子?

楼主:
回复 网友B:

    幅频特性可能会出现小尖峰,但是相频特性应该是很快下降,不会像这里一样上升

网友:
回复 网友C:

   对
   我以前仿真的时遇到过相频曲线折来折去(不平滑),不是认为应该的那样

   什么样的零点极点会造成相位裕度峭然上升又峭然下降?
    不妨换换别的仿真器看看

楼主:
没有人知道原因吗?

网友:
可能是高频内部环路阻尼不够

楼主:
回复 网友D:

    环路阻尼不够?也就是会出现共轭极点吧~~但是感觉不是这个原因

网友:
我服了各位了,连个电路图都没有,光一张波特图就开始娓娓道来了。
问的真敢问,说的也真真敢说啊

网友:
给个电路图和仿真图来看看

网友:
可能是开路即谐振。在谐振点附近,相位会有快速变化,但不可能是直线。频点扫的还是不够多。建议在这段频率附近用线性扫描,不要用对数扫描,根据形状判断原因。

网友:
可能是由于在gbw附近引入了复零点对

网友:
是不是共轭极点的问题

网友:
出现共轭极点了,加点阻尼因子,调解下,把共振峰降低点。

网友:
我前几天仿真 也出现了这个,是UGB外,相频出现多个相邻极点,幅频上出现了尖峰,最后还是 分析到 阻尼上了

网友:
随着频率的变化大体 的零极点为:主极点,LHP零点(A)、极点(C)。所以在A点幅频特性没有变化,是因为零点和极点的对消。在A频率处遇到了左半平面零点,导致PM恢复到180°。在C点出又遇到了一个极点,所以PM开始下降,增益开始下降,幅度为-20dB/倍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