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标准I2C的应答响应机制,求解?

楼主(2013-07-22):
最近在学习I2C的协议,应答响应机制下面有这样两段话:
1、如果从机接收器响应了从机地址,但是在传输了一段时间后不能接收更多数据字节,主机必须再一次终止传输。这个情况用从机在第一个字节后没有产生响应来表示。从机使数据线保持高电平,主机产生一个停止或重复起始条件。
2、如果传输中有主机接收器,它必须通过在最后一个字节不产生一个响应,向从机发送器通知数据结束。从机发送器必须释放数据线,允许主机产生一个停止或重复起始条件。
第一句里面的“这个情况用从机在第一个字节后没有产生响应来表示” 是否是说,主机在检测到从机第一个没有产生响应的字节后就要停止呢?
第二句里面的“从机不产生时钟的” 这句话,有点无法理解,从机会产生时钟吗?还是说,主机觉得当前数据已经接受完毕了,就在最后一个字节收完不给从机响应,从而结束本次数据传输呢?

有没有高人指点一二,多谢了~

网友:
你看的IIC协议中文版吧?感觉这翻译的让我读起来好憋屈阿,还是看英文吧。
第一句应该指的是主机往从机写数据,应答由从机决定是否应答;
第二句应该指的是主机往从机读数据,应答由主机决定是否应答;

网友:
我是对照着看的,感觉这个中文版的看起来很恼人,原版在下面,红色部分,应该是你讲的那个意思。但是下面的 first byte to follow 和
clocked out of the slave比较难理解。
   If a slave-receiver does acknowledge the slave address but, some time later in the transfer cannot receive any
more data bytes, the master must again abort the transfer.
This is indicated by the slave generating the
not-acknowledge on the first byte to follow. The slave
leaves the data line HIGH and the master generates a
STOP or a repeated START condition.

If a master-receiver is involved in a transfer, it must signal
the end of data to the slave- transmitter by not generating
an acknowledge on the last byte that was clocked out of
the slave. The slave-transmitter must release the data line
to allow the master to generate a STOP or repeated
START condi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