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问题已解决

楼主(2013-07-22):
用Calibre, lvs
warning:stamping conflict in sconnect--multiple source nets stamp one target net.
use LVS REPORT OPTION S or LVS SOFYCHK statement to obtain detailed information.

没有其他任何提示。设置LVS REPORT OPTION S没有任何效果。RVE窗口看softchk database,里面的内容是出错这个模块各个顶点的坐标

高手指点下我去哪里找这个warning发生在哪里?

问题已解决,mim电容下有comp会导致该错误

网友:
netlist开global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在哪里定义?只定义了lvs power name这个。底层模块都没有这个问题,最top层才出现这个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网表前几行里没有定义global

网友:
这是BULK的问题,看看MIM电容的衬底接到电位了么?

网友:
真是恭喜了

网友(2017-04-19):
回复 网友B:

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