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root ??

楼主(2013-07-22):
想请教一下,在VERDI中看代码里,最顶层有一个$root,那个是什么意思?
还有,听说用verilog验证时,可以使用$root函数,但不知道怎么使用,请大侠指点,谢谢!!!

网友(2013-09-18):
SystemVerilog中增加的,跨模块引用时,用$root表示最顶层,比如$root.tb_top.xx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