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做DFT时禁止某些模块插入scan出现warning

楼主(2013-07-22):
各位大侠:
我在做DFT时,需要禁止某些模块(里面也含有触发器)插入scan(如block1),所以设置了
set_scan_element fale [get_cells block1]
综合后,虽然在block1中成功阻止了扫描链的插入,但是仍然报Warning:Unstable nonscan DFF when clocks off violations(C2)
同时在做ATPG的时候,也提示scan blockage。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啊,
是不是不能简单的设置 set_scan_element fale ?

网友(2013-08-26):
我的问题和你不一样,是Power compiler插入的Clock gating被替换成了带TE端的cell,不直到怎么去掉。

网友:
我去查查资料!

网友(2014-03-14):
遇到类似的问题,我也是设置了set_scan_element false [get_cells */DFF],但是insert_dft之后,这些DFF有一部分被替换成SDFF,有一些没有被设置成SDFF。朋友有找到解决方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