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数字库的cdl文件导为schematic后尺寸发生改变

楼主(2013-07-22):
数字库的cdl文件导为schematic后尺寸发生改变,不再是cdl中的默认的模块(inv,or2等等)尺寸,而是basic库的尺寸。

网友(2013-12-03):
device map没写对

网友:
zhege你重新定义一个库就行了!

网友:
Hi 猫扑注册达人:

You need to create a new cadence library as the reference library when you cdl in digital netlist.
The new library is the standard cell library that you used for synthesis.

mpig

网友:
can you detail the"the standard cell library that you used for synthesis"?

网友(2014-11-13):
不是很明确,map文件如何写??

网友:
编写一下map文件,将库中的w,l和PDK对应起来,很简单的,如果是IC615的话,里面可以之间有填入map 的选项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追问一下,请问想把 mos的finger width 和 total width设成一样的,有什么好办法?

网友:
这个只能从顶层修改,你把select选成all,先把fingers改为2,再改为1,就可以了